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求助!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2006-05-09):
最近我们公司交给我一个项目做一个网络交换机!因为整个系统要用到以太网!这个以太网交换机要求是10/100M网络自适应的,而且整个设计不用单片机,不用软件编程,按理我应该不是很难,因为不涉及到编程,可是我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请各位高手指点!!急死我了!小女子在这谢谢各位了!如有消息请站内回帖,或者加我QQ16309628网名:田田  加我时请注明交换机!!!谢谢大家!!!

网友:

找一个以太网交换机芯片就解决了,的确不需要编程的。
现在的交换机芯片都支持10/100M自适应的,而且很便宜。

楼主:

我找了!但是是需要单片机控制的!能指点一下是什么芯片吗??谢谢!!我自己也再继续找找

网友:

现在以太网交换机芯片很多的,当然一般都有控制用的串行接口,可以与CPU相连,能读写芯片内部的寄存器。如果你的交换机需要配置或网管功能,则需要单片机/CPU编程,例如控制以太网接口的速率、双工/半双工、VLAN、带宽和一些测试功能等。
不过,一般芯片会有上电缺省值,或根据一些引脚上电时的状态来确定配置。
芯片的选型则需要根据你的技术要求,例如几口的交换机、vlan要求、带宽控制要求、能通过的最长包等等。

楼主:

不是的!我这个领导说不需要软件编程!我想应该只是实现一个交换功能!我们做的是广播系统,整个系统需要以太网,所以才用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

有哪位大虾懂这个的加我QQ好吗???急死我了 QQ:16309628

网友:

如果你不要网管和配置,当然就可以不要编程了,都自适应好了,选个芯片,画PCB就行了

网友:

很多芯片都可以的

楼主:

对就是自适应的!能提示一下选什么芯片吗???求助急!!!我查了好几个芯片都需要软件的,需要配置它的寄存器

楼主:

我从来都没接触过这个!我找的一些都是需要软件编程的!请问能提示以下哪个芯片吗????有没有相关的原理框图之类的!小女子不胜感激!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晕!
现在的芯片都支持自适应的,也同时提供寄存器配置功能的!
你不要软件接口,那就不配置寄存器好了,一样可以用的。

楼主:

一位好心人告诉我一种芯片叫BCM5338,谁用过啊 ,谁有中文的资料,我现在正在看他的英文资料234页头疼死了

网友:

BCM5338是Broadcom公司的芯片,Broadcom的芯片很不错的。

网友:

你可能理解错了你们老大的意思吧? 他说的不需要软件遍程应该是指以太网交换功能由硬件实现, 就是指不需要cpu去处理包, 这个找片交换芯片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芯片需要配置一下寄存器, 因此你可以加个mcu做一下配置功能, 这个是无所谓的, 价格又便宜, 我想你们老大说的不用软件编程不会是指这个的.

网友:

很多以太网交换芯片不需要mcu就可以工作的,由上电时某些双功能引脚的状态来确定配置。
当然上电后,如果有mcu相连的话,仍然可以用mcu做配置功能。不过,没有mcu的话,一样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