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噪比和载噪比的关系问题

楼主(2006-05-20):
请问信噪比和载噪比的关系是如何描述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ryu在 2006/05/30 06:02pm 第 1 次编辑]

SNR一般在低频处定义 C/N0在高频处定义. C/N0代表了单位带宽内的SNR。
不知对否

网友(2006-06-22):

谢谢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