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楼主(2003-08-09):
由于某些原因,仅仅保留了5402控制8019的原理连接.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版主:不能下哎。

楼主: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怎么会不能下呢?我都试过了,可以下的.再说了上面显示有人下过了啊!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下不了:(

楼主: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多试几下吧,我这边都可以下的.要不然把你的信箱留下,我给你信箱发过去!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zshml@sina.com,谢谢!

楼主: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已发送!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请问版主,我也正在做一个单片机上网的研究,对8019的I/O基地址是通过IOS3、IOS2、IOS1、IOS0,4根引脚来设置的,我的做法是让它们悬空(低电平),这样理论上基地址应该是300H,可是当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8019的基地址在200、220、300H之中跳动,上电时候,具体的8019的基地址是随机的上述三者之一。想请教斑竹赐教。谢谢。

楼主: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你是怎么确认那些基地址是变化的呢?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我是用AVR128控制8019,外扩32K的RAM。A15用来片选8019,所以8019的32个寄存器理论上应该映射在AVR存储器的8300H——831FH处,所以我断点调试的时候可以直接看AVR存储器的8300H处的值,从8300处开始显示 21 00 00 4c ....等等,往里面写数据时,也可以看到数值的变化。所以可以肯定8300H正和8019的第一个寄存器CR是对应的,以后的寄存器也是同样一一映射的。
    但有时候断电再上电进入调试环境,发现在82E0处显示上述数值 21 ......。而且程序中对bnry , curr操作都不再有效了,因为是按照8303映射bnry,而不是82e3。如果我把程序中bnry由8303H改为82e3H,则可以观察到bnry的变化,显然基地址变了。外面的IOS3-IOS0没有将8019的基地址定住。??
    另外,8019的地址线我是将A19-A16接地,A15由128片选8019,即128的A15高电平通过倒相低电平片选8019接在8019的A15上,最后我将8019的A0-A14接到128的A0-A14上。
    请斑竹帮忙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现在基地址又跳到82a0H了,一点规律也没有。调试了一整天,郁闷啊。
    是不是因为8019的A14-A5直接连在128的A14-A5上的缘故啊?因为基地址是设为300H的,所以从8019的A19-A5应该为0000 1000 0011 000,而我没有将它们分别接在GND或Vcc上,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问题已经解决,是网卡复位不好。

楼主: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对不起,由于今天比较忙,所以到现在才知道你把问题解决了。我原来在调试5402控制8019的时候也是遇到无法进入仿真界面,后来也是发现复位电路不对的原因。不管怎么样,祝贺你解决了问题。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可不可以把原理图sch贴出来啊,既然共享,就让大家用起来越方便越好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老古上面有,讲的很详细。

网友(2003-09-09):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文件已受损,请再给我发一个,好吗?谢谢
fanqiongjian@sina.com

网友(2003-12-09):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也给我发一个吧
qinlizhen@163.net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斑竹!!下不了!!

网友: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pdf文件损坏,下不了,请你给发一个,在下不胜感激! weiyong@263.net

网友(2005-03-12):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fd

网友(2005-12-26):
[原创]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xiexie

网友(2007-01-29):
5402控制8019的原理图,不要向我仍砖头啊!!

回个贴 看看

网友(2008-03-29):
太好了,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