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MULATOR TIMEOUT

楼主(2003-08-29):
我用TMS320C6203+XDS560,当进行调试时总会有TIMEOUT错误信息,并要求复位仿真器,为什么?

网友:
EMULATOR TIMEOUT

大哥好牛,偶只是摸过一次560,好贵,买不起。
你的XDS560是TI原装的还是闻亭的?感觉只有牛牛的研究所和牛牛的大外企才买的起XDS560。
你的网络是不是忒繁忙,把机器的防火墙暂时关闭试试,
还有,够胆大的话就把病毒实时监控程序也给关掉,
还不行的话,用跟对接线直接把560给你的机器连接上。
怎么,还不行,
换XDS510,把XDS560扔到垃圾桶(嘻嘻,扔的时候告诉偶哈,偶去......)

网友(2003-11-03):
EMULATOR TIMEOUT

可能接触有问题,最好从新插拔一次,重启机器
ccs xds 有问题重启机器很灵的啊 屡试不爽啊
addoil

网友(2005-09-20):
EMULATOR TIMEOUT

有钱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