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8019的问题!

楼主(2003-09-21):
控制8019的芯片是3.3V的(CMOS),但是8019是5V的,它们的电平好像不匹配,要怎么做呢,是不是用转换芯片啊,但是应该用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啊,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网友:
有关8019的问题!

一切以数据手册为主,,以前我们用5v单片机读3.3v的flash采用直连,,没有问题,
但我个人不建议直连,最后有双向转换芯片,好像ti的好用一些吧....
或者用io电压可配的cpld也可..
如果数据手册上提供的参数彼此都可用,,
就是说控制芯片maxin>5v,,8019minin<3.3v也可以直连的....

楼主:
有关8019的问题!

5V读3.3V是没问题的,现在不知道8019是怎么性质的电平,若是TTL电平用3。3V是没问题,但是又觉得它是COMS电平,下面是它是参数
8019的参数是
Symbol Parameter          Min.     Typ.   Max. Unit   Conditions
Vil Input Low Voltage      0.8                   V
Vih Input Low Voltage      2.0                   V
Vol1 Output Low Voltage1   0.4     0.6           V     Iol=16mA, Note1
Voh1 Output High Voltage1  3.0     3.5           V     Ioh=8mA,  Note1
Note 1: Apply only to INT7 ~ INT0, SD15 ~ S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