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aster 具体的来了。 tm1300要上网了。 有什么经验!

楼主(2003-10-10):
请教:
    tm1300要和internet连接,应该怎么做? 需要别的芯片么?如CS8900A。如果不用行不行? 它是怎么和net通信的?
    老大帮帮忙了。

网友:
master 具体的来了。 tm1300要上网了。 有什么经验!

用一个pci 网卡芯片与tm1300连起来,编个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master 具体的来了。 tm1300要上网了。 有什么经验!

o ? 看你的口气好象不难吧。 呵呵
pci网卡芯片? 有什么样的芯片? 能说说么?
cs8900a行不行。 我在网上找到一篇是cs8900a与tm1300的文章,写的不是很详细。可也能有点帮助。
编程是关于哪方面的? tcpip么? 需要把数据格式改变么? 我脑袋里什么谱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