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ebuild all 时出错!!!

楼主(2003-10-28):
我用ccs软件仿真一段除法程序,在compile时没有错误,但在Rebuild all时有一个错误如下,请问是什么原因???

asm500 DivModUI32.asm DivModUI32.obj -s
TMS320C54x COFF Assembler Version 3.50
Copyright (c) 1996-1999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PASS 1
PASS 2
No Errors, No Warnings
lnk500 DivModUI32.mak
TMS320C54x COFF Linker Version 3.50
Copyright (c) 1996-1999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ain ..\c5400\cgtools\lib\rts.lib
>>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ivModUI32.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Rebuild all 时出错!!!

链接错误,没有找到你的库文件或者,库文件内没有你调用的函数。。。
大概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