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有兴趣的TX一起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

楼主(2003-11-04):
由于是做FPGA/ASIC方面工作,一直对DSP在FPGA的实现很感兴趣,但这本书上的很多内容过去了解甚少,想向同好和高手学习。不知有感兴趣的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uiang在 2003/11/05 09:22am 第 1 次编辑]

那本书有些难,我个人觉得难点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
理论呱呱熟,FPGA玩的相当好的人还真是很少。
可以共同探讨--liuiang@163.com

楼主:

赫赫,我的感觉有点类似,不过我从事的是FPGA/ASIC方面的工作,或许在FPGA方面有点优势,我最大的感觉是理论上很多弄不清楚。比如什么CSD编码,中国余数定理,DA算法等,有点晕,找到的资料,比如附录的参考文献,相当多是不能在网上找到,或语焉不详。希望多向您请教。

网友:

不要说请教,我也是刚学的,昨晚上看了一下da算法,只是理解了皮毛,
不过非常有兴趣,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去看懂我看不懂的书,外文书除外。

网友:

看了
有些理论不懂

楼主:

我也是啊,所以想一起学习啊。首先碰到的是编码问题,CSD编码到底怎么实现啊?我推导的结果和书上的不一致:)

网友:

can we setup a study group. I am also interested in DSP implementation!
I wish I can help others meanwhile I can learn from you. where is the book? can anyone upload here?

楼主:

这本书好象没有电子版,我拿的是清华出的书。isbn:7-302-06035-5。

网友:

to beach:我们都是书,没有发现电子版的,你的建议提的很好,希望本版斑竹能够采纳。
to Nicholas:我昨天回去推了一下,书上大部分是对的,只是有点错误就是15的第一个sd推导个人觉得有问题:(/1 表示 -1)
15(10) = 1111(2) = 1000/1(sd) = 16 - 1 (10)
15(10) = 1111(2) = 100/11(sd) = 16 - 2 + 1 (10)
15(10) = 1111(2) = 10/111(sd) = 16 - 4 + 2 + 1 (10)
15(10) = 1000/1(csd)
27(10) = 11011(2) = 10/110/1(csd) = 32 - 8 + 4 -1 (10)
1862(10) = 11101000110(2)
           = 100/1010010/10 (csd)
           = 2048 - 256 + 64 + 8 - 2 (10)

楼主:

To vliuiang:
我也是感觉书上的第一个推导很怪异,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SD编码就比较好理解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是现学现卖,哈哈,以后还有问题请教您呢!!

网友:

how much about this book?
can you buy this one for me? I can send $$ to you.
i have several english version DSP (and discrete signal process) book bought from China

网友:

china-pub上应该有吧,你在哪个城市?稍微大一些的科技书店都有。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该书2。3。1“流水线加法器”的表2-6为什么采用的流水线级数越多性能反而越差那???

网友:

我也有这本书。看不懂。

网友:

我研究了很久,,不过还是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因为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
或许asic版的new人可以答复吧。。呵呵。。

网友:

感觉书不错!!
但有些地方看不懂!!
苦呀!!

楼主: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做参考。
FPGA综合之后会报告其最高工作频率,从表2-6、2-7来看,其MHz应该是指的这个最高工作频率。如果流水线级数月多,那么占用的LC越多,LC之间的走线就越复杂,因此其最高工作频率越低。你可能就认为性能下降。这个是FPGA综合报告指出的。你可以通过优化来减缓这种趋势。
看到这么多人学习这本书有困惑,大家互相交流交流哦。

网友(2007-05-25):
我也想学习
可是看了半天也没弄懂

网友(2009-04-22):
不知当年的人都可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