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自己做的vc5402电路板,不能进入CCS编译环境?

楼主(2003-11-08):
我自己做的vc5402电路板,不能进入CCS编译环境?不知道什么原因,整了很久了,请大家帮帮忙!
JTAG头按照合众达公司和TI公司开发板上定义的
NMI等控制信号接上拉电阻
clkin输入10MHz  CLKOUT输出100MHz(有输出就行)
CVDD:1.8V   DVDD:3.3V
还有什么问题没考虑到?

楼主:
我自己做的vc5402电路板,不能进入CCS编译环境?

另外,我将所有芯片都外接了RC复位电路,同时还将复位端又接到cpld芯片上用复位按钮控制复位,这样会产生冲突吗?

楼主:
我自己做的vc5402电路板,不能进入CCS编译环境?

下面引用由fanqiongjian2003/11/08 03:50pm 发表的内容:
另外,我将所有芯片都外接了RC复位电路,同时还将复位端又接到cpld芯片上用复位按钮控制复位,这样会产生冲突吗?

这个昨天试了,不冲突的。不过又发现dsp的地址线也是高电平?这就奇怪了,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