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或FPGA的电源发热,怎么回事?

楼主(2004-03-01):
各位大大,我现在做的一个数采系统包括一个DSP和一个FPGA,DSP和FPGA分别做在两块板子上,并且使用不同的电源。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FPGA的板子没插在DSP的板子上时,给系统上电没什么问题,可是若把两块板子合在一起,DSP和FPGA的电源芯片之一就会发热(有时候是DSP的电源发热,有时候是FPGA的电源发热),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把能想到的原因说一说,谢谢!
注:DSP和FPGA的电源分别由各自的电源芯片TPS73HD301(一个把5V的输入电压降压至3.3V、2.5V或1.8V的芯片)提供,而两个TPS73HD301所需的5V输入电压由同一个输出为5V的稳定电源提供。当FPGA的板子没插在DSP的板子上时,两块板子的GND和两块TPS73HD301的5V电压输入端还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两块板子还是同时上电的。

网友:
DSP或FPGA的电源发热,怎么回事?

按照你的描述,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可能是
1.两块板子上的3v被接到了一起了,如果接在一起就有可能发烫
2.fpga的输出和DSP的输出接到了一起。

楼主:
DSP或FPGA的电源发热,怎么回事?

那请问为什么FPGA和DSP的输出连在一起会导致电源发热呢?(有时候是DSP的电源发热,有时候是FPGA的电源发热,并且一块发热的时候,另一块不发热。),还有,你说的FPGA和DSP的输出连在一起,具体是哪些脚呢?不会是指DSP的数据线和FPGA的I/O脚吧。
我的FPGA用的是FLEX10K30E系列的,用来做一个FIFO以及其他的一些逻辑控制,AD转换得到的数据存入FPGA的FIFO,然后再传入DSP处理。

网友(2004-05-18):
DSP或FPGA的电源发热,怎么回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这里主要是FPGA发热。dsp还好。

网友:
DSP或FPGA的电源发热,怎么回事?

我碰到过一次,只焊了稳压器,DSP还没有安装。稳压器发烫。后来用酒精仔细清洗了几遍就好了。

网友(2019-12-25):
断开板子间电源连接,只接地和信号线试试

网友(2024-09-07):
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