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tl8019的问题!

楼主(2003-12-09):
现在想弄清楚rtl8019的读写时序,但是读出来都是0xFF啊,郁闷啊。rtl8019并没有与网络变压器连接,这样会有影响啊,外围只有一个配置芯片93c46,请大侠给点建议啊

网友:
rtl8019的问题!

就是标准的isa接口,我以前写给的,需要配置一些参数。没有连网络变压器没关系
的,可以上网上搜一些代码参考一下。

楼主:
rtl8019的问题!

找不到啊!!能不能给一个参考一下啊!

楼主:
rtl8019的问题!

你有吗,给我一个
e-mail:qinlizhen@163.net

网友:
rtl8019的问题!

我以前的代码现在很难找了,,我尽量给你找找看,,
以前大四的时候在dos下面直接操作网卡,发送ethernet包。
如果找到会发送给你参考的。。

楼主:
rtl8019的问题!

有原理图也可以啊,参考一下,看你的电路与我的有什么差异

网友:
rtl8019的问题!

hehe,,我直接用的网卡。。在dos下面开发的。

网友(2004-03-02):
rtl8019的问题!

老古的论坛上有很多例子,自己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