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基于dsp的以太网接口

楼主(2004-01-07):
请问tcpip协议的封装是通过什么实现的?我必须在dsp芯片里面运行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吗? 才开始学dsp,问的问题很菜,别见笑,请大家多帮忙,我这边可以下超星的书籍,在下乐意帮忙

网友:
求助:基于dsp的以太网接口

如果不移植操作系统也可以,不过要实现多个端口或支持多用户链接,
会变得比较复杂。移植操作系统目的就是多任务,多任务就可以支持多用户,

网友:
求助:基于dsp的以太网接口

实现tcp/ip协议栈并不是dsp的强项,个人建议用嵌入式处理器来实现,dsp用来做算法倒是可以,又或者你干脆找个硬件的tcp/ip模块最简单

网友(2004-06-23):
求助:基于dsp的以太网接口

我不这么认为

网友(2014-05-17):
TI 的 DSP  一般不带网络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