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侠们:如何在tms320c5410 编程中实现取位操作?

楼主(2004-03-29):
如何在tms320c5410 编程中实现取位操作?我知道在单片机里可以直接在A寄存器里取出某一位,比如最低位A.O 在DSP上可以实现么?
     多谢!!!

楼主:
大侠们:如何在tms320c5410 编程中实现取位操作?

大家都忙么?可以帮帮忙么?

网友:
大侠们:如何在tms320c5410 编程中实现取位操作?

没有直接取位的操作指令,,只能取一个字节或word,,然后根据需要的位进行移位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