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PEG-4编码技术的DSP实现

楼主(2004-05-01):
大家好!我现在要做毕业设计,课题是:MPEG-4编码技术的DSP实现。我现在是不晓得怎么做,希望能得到各位大哥的帮助,我的油箱是049225@163.com,qq是78385786!  谢谢!

网友:
MPEG-4编码技术的DSP实现

做毕业设计太狠了!

网友:
MPEG-4编码技术的DSP实现

据说这个做mpeg-4很合适

ADI公司推出快速低功耗Blackfin处理器系列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DI)推出三款最新Blackfin系列处理器ADSP-SF533、ADSP-BF531及ADSP-BF533,其性能是传统DSP和嵌入式处理器的两倍而功耗仅为它们的一半。其中ADSP-BF533具有600MHz时钟频率和1.2GMACS(每秒十亿次乘法累加运算)运算速度;低价位的ADSP-BF531则具有300MHz/600MMACS(每秒百万次乘法运算)的性能。这两款Blackfin处理器兼具业界一流的数字信号处理(DSP)性能和微处理器(MCU)功能性并且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以满足当今嵌入式音频、视频和通信应用对高速运算和低功耗的要求。
该处理器系列在300MHz时钟频率时功耗仅为0.15mW/MMAC(毫瓦/百万次乘法运算),ADSP-BF533在达到600MHz性能水平时的功耗仅为280mW。为了充分发挥Blackfin体系结构的动态电源管理能力,该处理器系列集成了一个片内开关稳压器,它利用2.25V~3.6V外接电源电压可产生0.7V~1.2V可设置的内核工作电压,从而降低了总体成本,并节省了外部电源元器件。
这些新型Blackfin处理器还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例如嵌入式Linux、ThreadX 和Nucleus操作系统。另外,Blackfin处理器内的视频优化功能能够实现完全可编程的D1/VGA实时视频和多通道音频处理而没有专门硬件或异构双内核解决方案的复杂性或不灵活性。使用这种可编程的Blackfin处理器,能使用户开发的产品快速投放市场,并且很容易支持新兴的多媒体格式,例如,MPEG-4,H.264和Windows Media。
新型Blackfin处理器系列的三款产品均是引脚和代码可兼容的,并且它们还提供一些新的外围电路,包括与一系列ITU-R 656视频编码器和解码器以及65MSPS(每秒百万次采样)高速模数转换器(ADC)和数模转换器(DAC)的无缝连接。该系列所有产品中创新的二维直接存储器存取(DMA)结构支持其专用视频端口,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实时视频应用的软件开销和系统功耗。两个专用串口支持多达8个通道的I2S音频信号处理。
所有新型Blackfin处理器系列产品现在均可提供采用BGA封装的样片,它们都集成了片内存储器、一个专用视频端口和扩展输入输出(I/O)端口。
ADSP-BF533现在可提供两种频率等级的产品:500MHz(1000MMAC)和600MHz(1200MMAC),其万片起订量报价分别为16.95美元/片和19.95美元/片。这两种频率等级的芯片均采用节省空间的12mm x 12mm 外形尺寸160引脚小型BGA封装。ADSP-BF531现在可提供400MHz频率等级的产品,其万片起订量报价为5.95美元/片,采用160引脚小型BGA封装;300MHz频率等级的产品将于2003年第三季度供货,其万片起订量报价为4.95美元/片,采用LQFP封装(以上价格仅供参考)。ADSP-BF532;采用176引脚LQFP封装、300MHz频率等级的ADSP-BF532将于2003年第三季度提供。这两种频率等级的ADSP-BF532的万片起订量报价均为9.95美元/片。
Blackfin处理器系列采用C和C++语言编程,它们能有效地执行信号处理和控制指令。ADI公司现在提供的CROSSCORE开发工具套件支持Blackfin处理器系列。

网友:
MPEG-4编码技术的DSP实现

呵呵,我现在正在用,硬件方面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2006-05-04):
MPEG-4编码技术的DSP实现

先把MPEG-4的标准研究透再说.

网友:
MPEG-4编码技术的DSP实现

有哪位师兄用过专用MPEG4解码芯片,请推荐一款?

网友(2006-08-20):
大家都很厉害,我还是初学者,什么都不懂呢

网友(2008-01-08):
你有的搞了

哈哈,兄弟,这可是一个硬骨头哟。

网友(2008-04-05):
研究生?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