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MS320C240的存储空间问题????

楼主(2004-06-01):
我现在用的是TMS320C240,手册上讲它提供了64k 的程序、数据、IO空间,我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这64K指的是可寻址的最大范围,还是DSP本身就提供了这么多的空间?
2. MP/MC这两种模式的最重要区别在什么地方。我现在选择了MC模式,那么可用的程序存储范围是什么?
3. 当外扩程序存贮区以后,若内部、外部程序存储区的地址发生冲突,该怎么解决?
   还是根本就不会发生冲突?
  多谢!!!!

网友:
TMS320C240的存储空间问题????

1.64k指的是寻址范围,240本身只提供了16k的rom 544字的DARAM
2.mp/mc值得是DSP的工作模式microprocesser/microcomputer  接低为MP 接高为MC
  mp方式下, dsp复位后从外部存储器0000h开始执行  mc方式下,则从内部存储器0000h开始执行
3.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弄懂了的话 告诉我一声!!

网友:
TMS320C240的存储空间问题????

如果外部存储器地址与片内RAM地址相同,则只访问片内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