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 io问题

楼主(2004-06-07):
我使用的是TMS320C240的DSP,现在遇到一个关于IO的问题:
在240上面共有24个IO引脚;另外240的IO寻址空间为64K,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io寻址的结果是指向什么地方?IO引脚的输入、出与寻址的地址有关系吗?

网友:
DSP io问题

没有,,io引脚与io空间没有关系

楼主:
DSP io问题

IO空间的64k是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DSP io问题

io空间就是指IS引脚有效的总线空间--

楼主:
DSP io问题

那么在访问IO空间时,需要用到读写数据空间时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那么此时整个程序就不能再访问数据空间了啊?

多谢!!!

网友:
DSP io问题

访问不同空间是由不同指令完成的,,如果一条指令指令在执行的时候同时访问了不同空间,,占用了同一个总线的时候,,一般都会进行分时操作,,这些都是cpu设计的时候才会考虑,,你应用的时候不用考虑这些。。。

楼主:
DSP io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多谢!!!

楼主:
DSP io问题

再请教几个问题:
TMS320C240,手册上讲它提供了64k 的程序、数据、IO空间,我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 这64K指的是可寻址的最大范围,还是DSP本身就提供了这么多的空间?
2. MP/MC这两种模式的最重要区别在什么地方。我现在选择了MC模式,那么可用的程序存储范围是什么?
3. 当外扩程序存贮区以后,若内部、外部程序存储区的地址发生冲突,该怎么解决?
  还是根本就不会发生冲突?

多谢!!!!

网友:
DSP io问题

1,64k是最大范围,,dsp里面的资源没有那么多,,具体多少看数据手册
2,区别在程序空间的定义上,,mp一般都是从外部提取指令,,包括中断向量,,
   mc就是应用内部eeprom资源
3,对于mp模式,,忽略内部程序存储器,,所以不会发生冲突,,因为都是从外部提取指令,,对于mc模式,,前16k是从内部eeprom获得指令,,当访问0x4000以上空间的时候,,就是从外部提取指令了,,所以不会冲突
--以上内容指程序空间,,数据空间是高32k外扩,,低32k片内定义。。

楼主:
DSP io问题

在MP模式下,那些寄存器,如IMR等都是从外部读取吗?
另外,我看了一些资料,上面有映射寄存器、阴影寄存器,分别是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
DSP io问题

IMR不是在程序空间里面的,,我说的外扩是说0x4000以上的程序空间和0x8000以上的数据空间,,IMR是内部数据空间的映射寄存器--
映射寄存器是说该寄存器在数据空间,,占用数据空间地址,,你可以通过访问数据空间去访问该寄存器,,阴影寄存器是指有两个或更多个同一位置(比如说地址)的寄存器,,你可以访问同一个位置,,获得值,,但你每次可能会从不同的物理位置获得,,,,
----名词并不重要,,操作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