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外扩IO空间??????????

楼主(2004-06-08):
我需要用到外扩的IO接口,那么在读这些外扩的接口时还能否读取数据存储区的数据?
外扩的IO空间,在读取时的地址、数据线与读取数据存储器时的地址线、数据线是否一样?
多谢!

网友:
外扩IO空间??????????

程序通过不同的指令,,访问不同的空间,,
地址数据线是公用的,,所不同的是,,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空间的选择信号,,
ds,ps,is引脚分别对应数据空间,程序空间,io空间,,
访问数据空间的指令会触发ds信号有效,,此时地址、数据总线描述的是数据空间
另外两个同理--

楼主:
外扩IO空间??????????

我现在用两块74LS244进行外扩IO空间,那么DSP的IS片选信号、地址线与两个244的EN端该如何进行连接???

多谢!!!!!!

网友:
外扩IO空间??????????

is直接连en,,
地址和is不经过任何连到io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