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斑竹请进(有关DSP外扩存储器空间分配问题)

楼主(2004-06-13):
[这个贴子最后由yimu在 2004/06/13 10:36am 第 1 次编辑]

斑竹你好
      F240 程序和数据空间寻址范围都是64k,现在我用两片128k*8RAM作为外部存储器
    怎么对两类空间编址? 如果不专门对其进行分块(编址),240能不能自动将其分为
    两块64k空间, 且数据范围都是0000h-ffffh

网友:
斑竹请进(有关DSP外扩存储器空间分配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128k空间都是数据空间,,还是64k是数据空间,,64k是程序空间?

楼主:
斑竹请进(有关DSP外扩存储器空间分配问题)

64k数据空间  64k程序空间

网友:
斑竹请进(有关DSP外扩存储器空间分配问题)

你必须要用逻辑将ds和ps组合实现ram A16进行段选当然这只是程序执行的时候,,
如果把程序加载包括在内的话,,可能还要加另外的逻辑,,比如先将程序空间
映射到数据空间然后将目标程序写入该空间,,最后再重新回复到程序空间,,
当然这部分代码只有在mc下放到eeprom里面了,,这种非标准设计一般都比较复杂

楼主:
斑竹请进(有关DSP外扩存储器空间分配问题)

[这个贴子最后由yimu在 2004/06/14 09:59am 第 1 次编辑]

   前面的意思我懂了,就是DS和PS信号用来使能两片RAM。A16作为空间分段标志,比如程序空间为0 0000h - 0 ffffh  数据空间为1 0000 - 1 ffffh  但是后面的我还是不明白该怎么办,在CMD文件中,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编址该怎么办  总不能采用17位地址吧。另外 ,你所说的标准设计是怎么处理这类问题的。
   如果我采用的是两片64k*8的存储器,减小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种非标准设计带来的问题
   多谢:)

网友:
斑竹请进(有关DSP外扩存储器空间分配问题)

你在这个方法就是硬件解决了映射问题,,ds ps处理之后,,ds 0000h-ffffh
ps 0000h-ffffh,,只不过对于外部ram的地址 ds 为 10000h-1ffffh,,,
你访问数据空间0000h就是访问外部的10000h,,但对于dsp程序来说空间都是
一样的,,因为访问0000h,,逻辑就会自动给你指向外部的10000h的。。
cmd就按照0000h-ffffh设计。。。
用两片64k×8也不行,,必须是64k×16才能避免非标准。。。

楼主:
斑竹请进(有关DSP外扩存储器空间分配问题)

多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