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引脚何时为低电平?

楼主(2004-06-15):
240的IS引脚与外部器件的引脚相连后,啥时候会置为低电平呢?是不是在使用OUT(IN)指令时,自动置为低电平呢?如果不是,那么认为该怎么控制???
还有我通过上拉电阻已经将DSP的RS引脚拉高,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早点变化为低电平,原因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呢?

多谢!!!!!!!!!!!!!!!

网友:
IS引脚何时为低电平?

是的,,当执行io操作的时候,,is就会变低。。
你说的“早点变化”是什么意思?
rs引脚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楼主:
IS引脚何时为低电平?

不好意思,是“自动拉低”

网友:
IS引脚何时为低电平?

可能你程序里面配置了复位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