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O扩展之后的地址怎么计算???

楼主(2004-06-16):
我现在在外扩IO控件,用到了地址线A15和A14,如果我将A15、A14分别设置为1、0,那么其余的地址线分别怎么设置呢?是全部为1还是全部为0
我用的是TI的240。

楼主:
IO扩展之后的地址怎么计算???

版本请帮忙啊!!!

网友:
IO扩展之后的地址怎么计算???

你是说你只用到了A15,A14两根线,,其他都没用,,什么?
如果那样的话其他是多少都可以访问到这个空间,,
访问8000和访问8765或者访问bfff或者访问b000效果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