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HPI问题!

楼主(2004-06-17):
TMS320C6701中访问HPI时,副机如何读取主机发送的数据?也就是说主机发送的HPIA时如何设置的?地址直接设置为副机内存中的地址?如果是这样,如何选取保证不会重掉副机的数据?

网友:
请教关于HPI问题!

你是说用主机通过副机的hpi口访问副机的空间吧?
你是读副机的内容啊,,不会更改副机的数据的。。

楼主:
请教关于HPI问题!

我是指通过主机口往副机写数

网友:
请教关于HPI问题!

副机的读取是内部dma自动完成的,,你没有必要考虑,,
你只需要配置寄存器,,然后向数据地址写数据就可以了,,
副机会自动dma到相应地址中去,,如果没有特别的同步机制,
副机的数据将会被冲掉。。
54系列hpi大致是这样的,,所以该答案只是参考,,
67在hpi方面到底有多少改进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楼主:
请教关于HPI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10-01-03):
我顶

温州苍南宇田工艺礼品厂提供超市专用无纺布袋购物袋 http://www.ytgyl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