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开发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8-12):
DSP开发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http://www.61ic.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150&page=4

网友:
DSP开发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dsp设计似乎是比较难的,不知设计时要多少dsp有关知识,请大侠指教,谢!

网友:
DSP开发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上不知道是要设计DSP的什么?是一个DSP系统还是一个具体的DSP处理器或者外设。如果你要设计一个DSP系统,则必须要有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知识,当然还会PCB。一个最小的DSP系统一般包括1.时钟电路2.复位电路3.电源电路4.最简单的外设接口。如果复杂一点的例如双DSP系统或者是并行的DSP处理系统则需要很多其他的知识。多来我们的论坛与各位高手交流你就会很快的获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