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从dsp或cpld中获得时间-数据采集存储格式

楼主(2004-09-25):
打算做的数据采集系统是脱离PC机的,包括dsp、cpld等控制,存数据时安地址存,不要求写成文件格式

问题是:每次采的存储数据怎么标示开始和结束
         每次采的存储数据怎么标示采集时间(时间是不是可以从dsp或cpld中获得)

网友:
请教—从dsp或cpld中获得时间-数据采集存储格式

用dsp阿
  开始采数据,写入一个自定义的标志字不就行了。
dsp中那有时间函数??还是自己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