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肖特基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4-12-18):
为了保护dsp器件,我在CPU的CVDD和DVDD之间用了肖特基二极管,这是电源芯片上的经典电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到这个二极管,而不是普通稳压二极管?

网友(2006-01-05):
关于肖特基二极管的问题

Schotty Diode has better features: low capacitance, high clamp voltage, high current, low forward voltage, high inverse breakdown voltage.While for general diode, such as MMBT4148, it has no good features like above.

网友:
关于肖特基二极管的问题

不過要是囯語的就更好了

网友(2009-02-27):
和普通的二极管相比较,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并没有优势.

通常情况下,肖特基并不用在高压场合.

网友(2009-07-11):
肖特基漏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