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有没有人成功使用VisualDSP++3.5for16-bit?

楼主(2005-03-18):
我安装完,用lmtools激活license.dat,然后运行IDE,可以成功进入。但是打开例子的project然后编译时,有错误提示:
----------------Configuration: dotprodc - Debug----------------
"C:\Program Files\Analog Devices\VisualDSP 3.5 16-Bit\cc219x.exe" -c .\dotprod.c -O1 -Ov100 -g -proc ADSP-2191 -o .\debug\dotprod.doj
cc1458:  Fatal error: could not obtain license
1 catastrophic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otprod.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c3089: fatal error: Compilation failed
Tool failed with exit/exception code: 1.
Build was unsuccessful.
查看help->about->license, 结果如图。
请问有没有人成功过?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2005-08-10):
[求助]有没有人成功使用VisualDSP++3.5for16-bit?

我跟你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只是我的是VisualDSP++3.5for32-bit
一次到期后把系统格勒装第二次都是这样
不知是否找到了解决办法?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求助]有没有人成功使用VisualDSP++3.5for16-bit?

网上有最新版本可以下载。不能重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