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定点DSP与浮点DSP的区别?

楼主(2005-04-04):
除了速度,精度因素外,对开发者而言,编程上有什么区别? 比如同样是用C开发实现A=1.2+2.4, 对定点和浮点DSP来说有何不同?

网友:
[求助] 定点DSP与浮点DSP的区别?

好像不是这样来区分定点和浮点的吧

网友(2005-11-15):
[求助] 定点DSP与浮点DSP的区别?

随便找本新书都有这个解释的,大致意思就是dsp的数字表示是固定字长的,所以表示的精度和范围互相制约了,分割点就是设置的小数点的位置,浮点好像就是比定点可用的字长大,可以自动调节,这样不需要考虑对运算进行位监测。编程简单,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