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5402配置

楼主(2005-05-24):
当VC5402硬件复位后,通过编程的方法设置PMST为0X00A0,即设置MP/MC=0,OVLY=1,DROM=0,那么此时5402自带的16K DARAM,同时被程序映射到程序映射区和数据映射区上相同的地址范围上。
这时,对VC5402进行存储空间分配时,已经分配给程序区的地址范围就不能再分配给数据区使用,同意的道路,分配给数据区的地址范围也不能再分配给程序区了。

  我的问题是感觉上面两段话相互矛盾,第一段告诉我的感觉是程序映射区和数据映射区在共用一段物理地址,而下面的一段让我感觉程序区和数据区是相互独立的!
  不能很好的理解这段话,买的开发板SY-5402EVM还没到货,想先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5402配置

好像并不矛盾啊,前一段就不用说了,第二段的意思是当你把这16K存储空间中的某段定义为程序空间时,那么这一段就不能同时被定义为数据空间了,但其余空间可以定义为数据空间。你错把部分当整体了。
我也是个初学者,以后可以经常切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