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dsp入门

楼主(2005-06-07):
请问大家该从哪个系列学起
5○○○
6○○○还是?
谢谢大家

网友:
[求助]dsp入门

好像5000较6000容易一些吧!你要用的是5000还是6000啊!我觉得要针对你的目的,去选择学什么了!

网友:
[求助]dsp入门

那要看你的工作需要,如你没有基础或是基础很差,有时间的话建议你都了解一下,也未必不是好事,必竟是一个厂家的产品,各系列都有相通的地方。

网友(2011-03-19):
要看你的工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