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SUAL DSP++ 4.0的malloc问题

楼主(2005-06-12):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用Visual Dsp++4.0进行simulation的时候,发现用malloc总共只能分配到不大于16K字节的存储空间。
    我觉得纳闷,我的BF535评估板有16M字节的SDRAM,要是只能malloc不到16k字节的空间,那可什么都干不了了。
    请教大家:malloc的这个限制,是不是因为simulation的缘故?

楼主:
VISUAL DSP++ 4.0的malloc问题

目前已经查出了原因。估计是memory map 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map,请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VISUAL DSP++ 4.0的malloc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空间限制的问题,是memory map的问题。
    在一个工程中,可以用“专家链接器”创建一个LDF文件,但该LDF文件默认的SDRAM0堆的大小是0x3FFF-0x4 = 16379字节,所以每次malloc只能分配不到16K的存储空间。可以将堆的大小进行调整,比如调整成2M字节,这样,malloc就可以分配2M以内的空间了。

网友(2009-01-13):
malloc是在heap

网友:
这年头,用ADI的不多,握下手

网友(2010-07-22):
你好,我想请问下你以前做的那个dsp在SDRAM上使用malloc的问题。请问您的qq号是多少 3# cqd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