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楼主(2005-07-25):
我在做交流电机的控制程序,使用的是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网友:
[求助]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我也在做DSP电机控制,刚刚接触,以后多多交流哈

网友:
[求助]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我做的是DSP和FPGA控制步进电机,欢迎交流,QQ119745255,要写明DSP+电机哦

楼主:
[求助]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DSP和FPGA是一种很不错的控制方式,请问你们的DSP和FPGA分别完成的是什么功能?

楼主:
[求助]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请问hongshanger
你们dsp是用C语言还是汇编,我现在比较犯愁。因为C语言比较方便,但是我不能确定他可靠不可靠

网友:
[求助]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如果不是公司要求,最好用C吧,没有什么不可靠的。

楼主:
[求助]tms320lf2407A 用C语言编程好还是汇编好

对于交流电机,是否应该考虑效率问题呢,我看到好多书上都是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