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想买一个ti公司的5402的dsp学习板子 那个大侠卖啊?

楼主(2005-08-11):
由于刚接触dsp 想卖一块dsp的学习板子 最好是用过的 你们不想用的那个 最好呢是学习的东西多带点
比如说资料啊数据线啊什么的 但是价格不能太高 因为本人还是一个学生啊哈
谢谢哈哈÷
联系电话13094424424

网友:
我想买一个ti公司的5402的dsp学习板子 那个大侠卖啊?

                 DSP网络下载学习板
具有独特的网络下载功能,下载迅速,可以不需要仿真器就可以下载程序运行,对于学习DSP来说,真可以省掉一大笔费用。

学习板组成:
◆DSP:TMS320VC5402PGE100,有100MIPS的运算能力.
◆以太网芯片:RTL8019AS,  通信速率为10M,DSP的CPU占用也很小。
◆TLC320AIC23:TI公司出品支持最高达96K采样率的语音AD/DA。
◆与DSP的HPI接口的W78E54,另外DSP的程序也是存放在W78E54内。
◆数据RAM:   64k * 16bit-12ns.
◆标准JTAG插座,能连接各种型号的TI的DSP的仿真器。
◆板载5V、3.3V、1.8V稳压芯片,有外接电源插座,可以接9V-20V的交、直流电源,
◆四层板工艺,运行稳定可靠。
◆物理特性:110mm×95mm
提供的资料:
1提供原理图和及DSP的TCP/IP协议中TCP、UDP、IP、ARP协议的C源代码,提供你开发DSP以太网的捷径。
2提供WAVE文件播放的源程序。
3  提供如何把DSP的程序装载在W78E54中的工具以及如何BOOT的方法。
4提供示例程序,告诉你怎样运行一个工程文件,怎样下载运行
5提供通过以太网播放WAV的WINDOWS C++程序和DSP的程序。
6 入门级的模板程序:
最简单的发光二极管闪烁的程序,采用时间中断编程,。包括最重要的CMD(命令文件),CPU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中断向量表的样板文件, 例程的详细使用说明,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切都可以从这里开始。
7全部资料的光盘。
网址:www.csmingwei.com
电话:0731-4213025    6378400
邮箱:cs618@vip.163.com
QQ:30493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