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样用VisualDSP++进行多dsp仿真

楼主(2005-10-24):
大家好!请教一下各位,怎么样用VisualDSP++进行多dsp仿真,谢谢!
我的QQ是41575642。

网友(2006-01-10):
怎么样用VisualDSP++进行多dsp仿真

在哪里下载?

网友(2007-01-26):
你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用过ADI 公司DSP 的软件开发平台:VisualDSP吧

网友(2010-08-31):
多DSP仿真需要对VisualDSP++进行二次开发,用ADI的第三方软件包,通过JTAG以外的其他方式,比如PCI直接访问DSP。
可能也还有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