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5-12-06):
弱弱的请教诸位一个问题,根据带通采样定理,对一个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为FS=2B(1+n/m),m=floor[Fh/B],n=mod[Fh/B],那么这样的话,采样率实际上只和调制信号带宽B有关,与其载波信号的频率无关,且大概为B的2~4倍,并不算高啊。那么为什么说现阶段在射频端直接采样,作A/D转换是很困难的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选择一个ADC,除了看其转换速率外,还要看其带宽。虽然在带通采样时,采样频率可以比中心频率低,但是,ADC的带宽必须比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高出很多才行,只有这样,才能让信号无失真地进入采样和保持电路。

楼主: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那可否问下
如果对1100MHZ的10M带宽的信号进行带通采样,硬件可否实现以及实现的难点?
现在最高的ADC好象是1.2GHZ的模拟信号

网友: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我还没见过在1100MHz进行带通采样的芯片。
如果对这个信号进行过采样,ADC芯片还是有选择余地的。能否买到则很难说了。
现在的高档示波器中用到的ADC就有60GHz的。当然,他们不会卖到咱们国家来。

网友: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你注意,带宽与中心频率之比不能太大,因为这将大大增加带通滤波器的实现难度,Q值太大的带通滤波器是很难实现的——即使你愿意支付昂贵的费用。

楼主: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谢谢指导
如果挑选一个对中频22M 带宽3M左右的信号采样
采用过采样和一般采样 其采样频率应该如何考虑 哪个采样更合适呢

网友: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这个贴子最后由dsp2008在 2005/12/14 09:54pm 第 1 次编辑]

如果采用过采样方式,采样频率一般取3至6倍,比如,取其3倍,大约是70MHz;而采用下采样(带通采样)方式,采样频率可取18MHz左右。
如果采用DDC芯片来实现下变频,当然还是采用过采样方式为好。
随便问一句,你是哪学校的? 在做什么课题?

楼主: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惭愧
上班了,现在课题方面在做调研,选型
处理上述信号的采集板
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
请教软件无线电中一个关于 带通信号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欢迎交流!
请问你在哪单位工作? 现在在做什么项目?

网友(2010-06-18):
很好,非常好,顶!

网友(2010-10-23):
好好学习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2010-12-19):
如果采用过采样方式,采样频率一般取3至6倍,比如,取其3倍,大约是70MHz;而采用下采样(带通采样)方式,采样频率可取18MHz左右。

网友(2017-11-14):
回复 楼主:

射频直接采样采的是RF,RF频率超高当然难采咯。根据奈氏定理如果采1G,ad模块起码2G,很恐怖了!而且工程应用一般大于2倍!

网友(2018-12-03):
还见过另一种表达式版本的,自己推导两式的关系没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