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推荐性价比较高的DSP仿真器

楼主(2006-02-14):
配合TI的C5000系列使用的,3x

楼主:
请推荐性价比较高的DSP仿真器

看到仿真器有USB和PCI两种接口的,它们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
请推荐性价比较高的DSP仿真器

Avnet Design Services DSK to USB 2.0 daughtercard. To accelerate the application design process from concept through production, the daughter board provides flexibility to evaluate TI C5000 and C6000 DSP platforms in combination with a USB 2.0 data interface. In addition, AvBus connectivity provides an interface to a wide range of FPGA/CPLD evaluation boards
Target Applications:
Data acquisition systems
High-speed communication
Volume data transf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