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弱弱的问:ccs的反馈信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2-19):
软件流水的反馈信息
           LDNDW   .D1T1   *+A3(56),A7:A6    ; |9| <0,0>
           LDNDW   .D1T1   *++A18(2),A5:A4   ; |9| <0,1>  ^
           LDNDW   .D1T1   *+A18(56),A9:A8   ; |9| <0,2>  ^
           LDNDW   .D1T2   *+A3(48),B5:B4    ; |9| <0,3>
我想问一下 <0,0>表示的是什么?还有 ^符号表示什么呢?

网友:
弱弱的问:ccs的反馈信息是什么意思

Try to read on PGO (Profile Guided Optimization).
It is a means to gather information at
runtime from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gram, which can
be used to help the compiler to produce more efficient
code. regarding this topic, I'd expect to exist some
documntation on your original question: "How to
understand assembler", or better said, "how to
understand what the compiler did to produce that
assembly code". Another question, is "how to
understand how good is the assembler code produced y
the compiler"

楼主:
弱弱的问:ccs的反馈信息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