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求助,请各位路过的大侠看看

楼主(2006-02-22):
我看dsp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关于具体怎么使用EMIF,McBSPs,HPI,EDMA这些外设,总是很迷茫,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可参考的例程。
    还有,我编写的c程序,在vc底下都是运行正确的函数,下到dsp中总是跑飞,而且经常是在不同的函数跑飞,之前跑通的程序在下一次就不通了,而且跑飞几率很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请大家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新手求助,请各位路过的大侠看看

read this doc:
http://focus.ti.com/lit/ug/spru711a/spru711a.pdf

楼主:
新手求助,请各位路过的大侠看看

    谢谢版主,文档我看了,不过我用的是6711,而且我想知道关于EMIF,McBSPs,HPI,EDMA中各寄存器设置和它们在典型例程中是如何调用的,请问应该到哪里找这些资料?

网友:
新手求助,请各位路过的大侠看看

This should give your clue:
http://focus.ti.com/lit/an/spra809a/spra809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