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DSP加密解决方案

楼主(2006-03-15):
目前对于DSP加密的方案大多是针对DSP程序进行加密,防止别人破解。而对于将整个DSP设计电路进行克隆的手段没有查到比较详细的资料,希望坛子上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无论是指点一二,还是提供参考资料,都会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在此先谢了

楼主:
[求助]DSP加密解决方案

求求各位了,提点意见也好啊

网友:
[求助]DSP加密解决方案

1) Choose chips with flash, for example tms320f2812.
Copy Protection - High
2)HASP! to add new chip to your schematic, with on-chip flash.
Copy Protection - Low

楼主:
[求助]DSP加密解决方案

多谢海潮的热心帮助
再问一下,HASP是什么意思?高空探测导弹??能否提供下相关的资料链接呢?

网友:
[求助]DSP加密解决方案

HASP is an English word, it means a metal fastener with a hinged slotted part that fits over a staple and is secured by a pin, bolt, or padlock. Now refers to a technique to safeguard the software

网友:
[求助]DSP加密解决方案

使用专用的加密芯片烧写好相应的码子再与DSP内部的一连串码子比较,如果正确,程序再执行,否则,程序进入死循环里,或者其它破坏性的措施。。。。

网友(2006-05-13):
[求助]DSP加密解决方案

TI的C5000、C6000为RAM芯片,必须要外部的MCU或ASIC电路辅助;C2000片上自带FLASH,就比较方便了,象F2407A,还有密钥机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