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准备把H.264移植到BLACKFIN上,有些简单问题

楼主(2006-03-29):
我刚刚接触DSP,现在准备把H.264移植到BLACKFIN上,有许多不明白的。请问系统一般都是ucLINUX吧,还有VISUAL DSP生成的文件能运行在LINUX下吗?

网友A:
准备把H.264移植到BLACKFIN上,有些简单问题

uClinux Blackfin Installation and Users Guide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and startup of uClinux Blackf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1.  ADS-21535 Development board setup
-------------------------------------
The following boards were setup to test uClinux on the Blackfin.
1.1 MDS Hawk-35 Setup

Board jumper and switch setup.
JP2open.
JP3short both headers closest to CPU chip.
JP4short.
JP5open.
S11 & 3 on.
2 off.
S42, 3, 5, 6, 7, 8, 10, & 12 on.
1, 4 & 9 off.
1.2 MDS Eagle-35 Setup
Board jumper and switch setup.
EXT PF(7:0) open.
UART RX SRCshort both headers closest to the CPU Chip
+3.3VDCshorted
PS ON# SRCopen
BOOTMODE 1,3 on
2 off
PLL Setup6, 7, 8, 10, 11 & 12 on
1, 4 & 9 off
1.3 PUB Board Setup
PUB jumpers viewed with PCI edge connector facing towards you.
JP31-2 (right most pair), the rest open
JP42 (right most pair), the rest open
JP61-2, 3-4, 5-6 (left most three pairs), the other 7 pairs open
JP8all open
J3JTAG connector
SW5Position 1=ON, 2=ON,3=OFF,4=ON,5=OFF,6=OFF
SW4Position 1=ON, 2=ON, 3=ON, 4=ON, 5=OFF, 6=ON, 7=ON,8=OFF

2.  Visual DSP++ and Summit ICE installation
--------------------------------------------
Visual DSP++ and an ICE are required to download the uClinux kernel to
the development system.  The following steps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procedure.
2.1  Run setup.exe from the Visual DSP++3.0  CD,  VDSP-BLKFN-PC-FULL
(alternatively you can download the required software from www.analog.com).
You'll be able to run it for 30 days with the test drive license key.  After
that you'll need a valid license key.
2.2  Have the serial number ready. This should be ADI-xxx-xxx-xxxxxxxx-xxxx
2.3  Install Visual DSP++
2.4  Next run license installation program (you will need the serial number)
and select single user installation.  The PC should be running Windows 95 or
greater and be connected to the web.  (Once your the serial number is
registered, you will be sent email with a "validation code" matching your
serial number.  Run Install License program again, select Install Validation
Code.  Follow the directions to enable your permanent VDSP++ license.)
2.5  If necessary, get the ICE drivers from the Analog Devices web site.
2.6  Power down the PC and install your Summit ICE PCI board. Your Windows
should auto detect the new hardware and if necessary install the Summit ICE
drivers from step 2.5.
2.7  START->Settings->Control Panel->System->Device Driver Tab->DSP Emulators
->Summit ICE Emulator->Resources.
Make a note of the 1st hex address in the second I/O range.
For example, on my machine it looks like this:
Resource TypeSetting
Input/Output RangeFC00FC7F
Input/Output RangeFFA0FFAF
Record 0xFFA0 from this example. You will use this later as the Base Address
when configuring, testing and launching the emulator.
2.8  Configure the ICE and create a new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board.
START->rograms->Visual DSP->JTAG ICE Configurator
NEW->latform Properties
NameHawk platform (or whatever you choose)
TypeSummit ICE
DescriptionBlackfin ADSP21535 HAWK board
Base AddressFFA0 (from my example your's may be different!)
DevicesDevice#0 (TD0)
<OK>
<OK>
2.9  Connect the JTAG cable to the development board header and apply power
to the board.
2.10  If you installed your development board (Hawk and PUB only) in the VDSP
host PC you should not install any drivers for the development board - just
check for conflicts.  Check the PCI base address for the JTAG - ICE board
again to see if it changed.
2.11  Assuming the base address is unchanged, test the ICE configuration.
START->rograms->Visual DSP->ICE Test Utility.
Remember to use the base address as the Emulator I/O Address (FFA0 from
previous step).
All five tests should pass:
- Opening Emulator Interface
- Resetting ICEPAC module
- Testing ICEPAC memory
- JTAG devices detected
- Performing Scan Test
If the second test fails, check your base address again
2.12  Launch VDSP++
START->Programs->Visual DSP->VDSP++ IDE
Now that you are in VDSP++ you can build and launch the kernel.  (Instructions
for building a kernel are given later in this document.  There is a prebuilt
kernel that you can try in the uClinux_dist/images/ directory.)
NOTE: Make sure that the ACTIVE session selected is the ICE and not the
simulator. If you want to work in the simulator that's fine, but it's slow!
2.13  VDSP Setup
Make the following selections under Target Options:
- Core Reset
- Use opcode scan method
Optional:
- System Reset (This will reset the system registers each time reset
is clicked.  I leave this unchecked.)
Make the following selections under Preferences->General:
- Unselect everything in this window.

3.  Install Linux
------------------
(Skip to section 4 if Linux is already installed.)
The following are instructions for installing SUSE Linux.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Suse Linux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of Linux.
You may need to install some missing packages if your build fails.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will at least help you determine some of the necessary
packages.  I have successfully built system on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packages below, specific package versions may or may not be required.
3.1  Install SUSE Linux
Verify the boot from CD option is selected in the BIOS setup.  Insert disk (1)
into the CD drive and power the machine on.
Login as root.
Start a Konsole session.
3.2  Package Installation
Insert DISK (1) of the SUSE installation disks.
# mount cdrom
# cd /cdrom/suse/d2
3.3  Install RPMs
Installation of rpms is done using the "rpm -i" command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rpm file as follows:
# rpm -i binutils-2.11.92.0.10-89.i386.rpm
# rpm -i glibc-devel-2.2.5-38.i386.rpm
# rpm -i gcc-2.95.3-216.i386.rpm
# rpm -i make-3.79.1-292.i386.rpm
# rpm -i ncurses-devel-5.2-262.i386.rpm
# cd /
# umount cdrom
3.4 Install RPMs continued
Insert DISK 2 and install the following rpm's.  This was Disk 3 in my Suse CD
set.
# cd /
# mount cdrom
# cd /cdrom/suse/d3
# rpm -i flex-2.5.4-524.i386.rpm
# rpm -i bison-1.33-31.i386.rpm
# rpm -i gperf-2.7.2-239.i386.rpm
# cd /
# umount cdrom
3.5 Install RPMs continued
Insert DISK 1 and install the following rpm's:
# cd /
# mount cdrom
# cd /cdrom/suse/d2
# rpm -i autoconf-2.52-230.i386.rpm
# rpm -i automake-1.5-151.i386.rpm
# cd /cdrom/suse/a2
# rpm -i texinfo-4.0-389.i386.rpm
# umount cdrom
4.  Install Blackfin uClinux
----------------------------
The Blackfin uClinux tool chains are distributed as RPMs and install to the
/opt/uClinux/blackfin  directory.  The kernel, uClibc library, and user
applications are in the uClinux-dist tar file and can be installed anywhere.
4.1  RPM installation
Insert the Blackfin CD.
As root install the following rpms.
# cd /cdrom/RPMS
# rpm -U nisa-elf-binutils-2.9-5.i386.rpm
# rpm -U nisa-elf-gcc-2.95.3-9.i386.rpm
# export PATH=$PATH:/opt/uClinux/blackfin/bin
  (You might want to add this to your default $PATH.)
4.2  Blackfin System Installation.
In any desired directory install the kernel, uClibc, and the user applications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 tar zxvf uClinux-dist-"date".tar.gz
4.3  Blackfin Executable Compilation
# cd ./uClinux-dist/
# make xconfig
# make dep
# make
4.4  Kernel and user configuration changes.
The default build system includes the user applications and kernel setup
that was tested for this release.  If you want to try other software
packages and kernel features that is possible.  Just be aware that there
are many combinations that won't run or even compile.
To change the kernel or user applications:
# make xconfig
select "Target Platform Selection"
set "Customize Kernel Settings" or
"Customize Vendor/User Settings" to y
Save and Exit
The configuration menus will appear after this step.

4.5  Blackfin Executable Location
A lengthy build of uClibc, all the selected user applications, and the kernel
are all compiled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this completes you should be able
to find the executable in the ./uClinux-dist/images/ directory.  It's called
linux.dxe.  This is the file you can download to the JTAG emulator device for
execution.

5.  Development Board Setup
---------------------------
5.1  Eagle-35 Board Memroy Register Setup
The following registers need to be set with the appropriate values:
EBIU_SDGCTL - 009199FB (changes to 001199FB)
EBIU_SDBCTL - 04040505
EBIU_SDRRC - 0817
5.2  PUB SRAM Init Setup
Run the SRAM Init Project in VDSP.  This step is required to setup the PUB
memory in the proper state.
- Load and rebuild the SRAM init project.
- Set a breakpoint after the "Done:" label .
- Run to the breakpoint.  If this takes longer than about a minute
  then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 setup.  It probably means you're
  in Simulator mode.
5.3  Hawk-35 Board Setup
Usually the Hawk board is left with the correct memory setup by the boot rom.
However, if you have difficulties downloading an executable verify the memory
registers have the same values listed in 5.1.  (This usually means you have
the System Reset Option selected under Target Options.)

6.  Loading and Running the Kernel
----------------------------------
6.1  JTAG ICE Setup.
Make a new connection in JTAG ICE Configuration box and give the address after
looking at the hardware setting in the control panel.
6.2  Serial connections.
Connect a serial cable to UART1 of the development board.  Connect the other
end to the host computer serial port.  Using minicom or some other serial
communications utility configure the serial port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Baud Rate = 57600
Number of  bits = 8
Parity = None
Stop bits = 1
6.3  Kernel Loading.
Load the linux.dxe file created in step 4.  You will need to copy the kernel
file to a known location in the Windows machine.  (SAMBA mounting a hard drive
from the Linux host machine is a convenient method of accomplishing this step.)
6.4  Starting Address and Execution.
Set the Program Counter to 1000h. Press F5 to run the linux.dxe kernel.  You
should see something similar to the following Linux kernel boot messages on
the terminal.
Note: there is limited symbolic debugging capability in VDSP++.
************************************************************
Linux version 2.4.6 (mattw@etna)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e)) #244
Thu Sep 18 16:18:50 MDT 2003
uClinux/Blackfin
Blackfin support by Metrowerks (www.metrowerks.com)
Memory map:
  text = 0x001000-0x0645e4
  data = 0x0645f0-0x190050
  bss  = 0x190050-0x190050
  romfs= 0x190050-0x191000
  mem  = 0x191000-0x1000000
  stack= 0x1000000-0x1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4096
zone(0): 4096 pages.
zone(1): 0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ADI21535 Cache dis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 6.54 BogoMIPS
Physical pages: 1000
Memory available: 14492k/15982k RAM, 0k/0k ROM (397k kernel code, 1198k data)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Starting kswapd v1.8
block: queued sectors max/low 9573kB/3191kB, 64 slots per queue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
BlackFin serial driver version 1.00
ttyS0 at irq = 19 is a builtin BlackFin UART
ttyS1 at irq = 21 is a builtin BlackFin UART
Enabling Serial UART0/1 Interrupts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
Blkmem copyright 1998,1999 D. Jeff Dionne
Blkmem copyright 1998 Kenneth Albanowski
Blkmem 1 disk images:
0: 8F000-18F3FF [VIRTUAL 8F000-18F3FF] (RO)
Blackfin UDC driver for uClinux Ver 1.0.0
Blackfin UDC driver: Dma Buf=0x8a998
Blackfin UDC driver: EP0 Dma Buf=0x8b000
Blackfin UDC driver: usb_drv_init() done
RTC: major=10, minor = 135
Real Time Clock Driver v1.10d
blackfin_timer_init
timer0: major=10, minor = 101
timer1: major=10, minor = 102
timer2: major=10, minor = 103
init success:
MemDMA testing started
MemDMA testing passed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0k freed
Shell invoked to run file: /etc/rc
Command: hostname blackfin
Command: /bin/expand /etc/ramfs.img /dev/ram0
Command: mount -t proc proc /proc
Command: mount -t ext2 /dev/ram0 /var
Command: mkdir /var/tmp
Command: mkdir /var/log
Command: cat /etc/motd
Welcome to
            _     _
           | |   |_|             _  _
_   _ ____| |    _ ____  _   _ / \/ \
| | | / ___| |   | |  _ \| | | |\    /
| |_| | |__| |___| | | | | |_| |/    \
|  ___\____|_____|_|_| |_|\____|\_/\_/
|_|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e:
http://www.metrowerks.com/
http://www.analog.com/
Execution Finished, Exiting
/etc/issue       www.metrowerks.com     7 Aug 2003
blackfin login:  root
Password:  uClinux
Sash command shell (version 1.1.1)
/>

网友(2007-04-21):
ni ju  bu  neng shuo xiangxi  dian

网友(2007-10-23):
引用 网友A:
uClinux Blackfin Installation and Users Guide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and startup of uClinux Blackf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1.  ADS-21535 Develop ...

Blackfin系列DSP原理与系统设计,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and startup of uClinux Blackf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网友(2009-02-10):
我没钱,郁闷啊

我没钱,郁闷啊

网友(2010-01-07):
kanbu看不懂二楼的意思

网友:
这  灌水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