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Error:Load File问题

楼主(2006-04-03):
我的几个程序之前都是调试成功的,为什么现在下载到板子上,只要涉及到外接sram地址时,总是显示
    Error:Load File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es 0xA000A020(不同程序显示的错误地址不同).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我的sram地址定义为
   BMEM=0A0000000h l=00010000h /* CE2, SRAM, 64 kword*/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请教Error:Load File问题

It could be badly connected as simple as that

楼主:
请教Error:Load File问题

谢谢  haichao

还以为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呢,重插之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