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2407小小的问题,大家别见笑啊

楼主(2006-04-25):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就是两个数相加,可编译老通不过,  SPLK  #0020H  @LQ,这句也出错 LQ为我设的一个寄存器.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06-05-30):
请教一个2407小小的问题,大家别见笑啊

整段程序看看
不一定是这一句
或者是语法,顶头了???

网友:
请教一个2407小小的问题,大家别见笑啊

恩,
得看整个程序才行。
而且,还有你的cmd文件和头文件都要正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