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SP和AD接口

楼主(2006-04-29):
请问AD直接和DSP怎么接口?
我的想法是AD接在DSP的I/O口上,如果是这样,请问怎么在C语言编程环境下操作,访问I/O口呢?
像单片机的I/O口比如P1,P2等等都是直接在程序中用P1,P2等访问,那么DSP的I/O口怎么操作的呢?
请知道的告诉小弟下,谢谢了~

网友:
请教:DSP和AD接口

我也想了解

网友(2009-07-08):
看看AD接口设计,可能有用的。

网友(2009-10-08):
通过gpio的寄存器设计,建议看gpio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取决于AD和DSP的性能。
例如对高速adc,就需要通过并行的VideoPort来采集(例如对TI的C6x系列)。
如果是慢速的,例如音频的可以通过mcbsp来连接。
如果是单片机的IO部分,只能接低速的了。

网友(2009-11-12):
能不能说明白点啊

网友:
具体看AD芯片。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问题太宽泛了,呵呵。具体的芯片不同。GPIO一般单独有模块控制。
ADC的接口也有特定的协议。

网友:
并行的直接接在Memory Bus上,当内存一样访问就可以了,可能还要几个IO协同控制。串行的接到对应的借口上,多数都是SPI的,可以用SPI或者McBSP模拟SPI都成。

网友(2009-12-12):
感觉都有道理啊!很不错嘛。我也学习了。所以顶一个

网友:
楼上的,你也太

网友:
类似的吧

网友:
感觉SPI 串口的方便一些!主要是接口少!

网友:
其实不是很清楚LZ的意思;
你究竟想明白AD与IO口的接法?还是想明白DSP IO口如何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