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原创] [求助][原创]请教一个CPLD的EPM7128S的问题

楼主(2006-05-08):
我的系统使用的有5V和3.3V的器件,所以想通过EPM7128S来实现电平转换,但是同时发现输出有些需要上拉到5V的引脚需要设置成集电极开路方式才行,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怎么设置CPLD的集电极开路方式?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CPLD在系统上电一小会之后就开始发热,过会就会挺热的,但是倒不至于烧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求助][原创]请教一个CPLD的EPM7128S的问题

你加约束的时候可以配置输出方式,,建议参考软件应用手册,,
工作频率对发烫贡献很大,,如果工作频率不是很高,,就要看看硬件上的问题了。。

楼主:
[求助][原创]请教一个CPLD的EPM7128S的问题

我的CPLD接的是DSP的LF2407A,工作频率是40M,我对CPLD的操作的时钟其实就是DSP的写有效信号,我只是利用了那个写有效信号的上升沿来实现数据传输的,这个影响大吗?
再就是你说的约束条件从哪里加呢,我用的是maxplus ii编译环境,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