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问个低级的问题,TI的DSP程序如何烧到片子里啊?

楼主(2006-05-11):
刚刚开始接触TI的DSP,好像用CCS的load不能烧录程序到片子上哈,请问如何烧录呢?

楼主:
[求助]问个低级的问题,TI的DSP程序如何烧到片子里啊?

高手们,帮忙指点小弟一下嘛,我不太理解DSP程序的烧录……

网友:
[求助]问个低级的问题,TI的DSP程序如何烧到片子里啊?

一般是要jtag或者烧写器,,你的dsp有片内flash么??

楼主:
[求助]问个低级的问题,TI的DSP程序如何烧到片子里啊?

我面临的片子有TMS320LF2407A、TMS320F241、TMS320F243,现在用的Emulator是Wintech的TDS510,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