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dsp与fpga相连的问题

楼主(2006-05-27):
我用idf74lv245驱动dsp的数据线,然后与fpga(ep1c6t144i7)相连,地址线直接与fpga相连,现在发现DSP的地址线的逻辑有问题,高电平上不去,低电平下不来,请教各位问题的根本在那里阿,fpga得io供电是3.3V

网友(2008-10-02):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方法,传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2009-08-19):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如果断开FPGA,地址线就正常的话,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
没有用过这个FPGA, IO可以设置逻辑电平标准吗?
我用的DSP和FPGA  EMIF口都是直接连的,从来没有出问题.

网友:
我平时dsp和fpga也是地址线和数据线直连的不过有时候和cpld相连的时候,cpld总乱七八糟的输出一些电压,但是并没有影响我的dsp和其他器件的工作,也不影响dsp和cpld直间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