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06-05-28):
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谢谢!!!

网友:
求助!!!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主频好像是cpu工作的频率,时钟频率是晶振出来的频率,如果还搞不清楚,就看看手册把,很详细的

楼主:
求助!!!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请问搂上的:你是指的什么手册啊?
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求助!!!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我用的是240,就是那个用户手册datasheet

楼主:
求助!!!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哦,好的,谢谢啊!!!

网友:
求助!!!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主频一般指cpu工作频率,,时钟频率指晶振提供给芯片的频率,,
对于一般中高级处理器,,内部都会用pll将输入时钟倍频,,再提供给cpu,,
所以主频一般都大于等于时钟频率。。

楼主:
求助!!!请问谁帮我解释一下: 主频和时钟频率有什么不同啊?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