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VMDM642开发板中用了两块SAA7115,为什么slave address是40h>>1?

楼主(2006-05-30):
SAA7115 datasheet中给出的slave address是40h或者42h(由硬件连接决定),但是为什么在实例程序中,最后给的是40>>1,为什么要向右移一位呢?
那位大虾用过DM642的,给个意见呀

网友:
EVMDM642开发板中用了两块SAA7115,为什么slave address是40h>>1?

是的,,iic地址最后一位指示iic交易类型为读还是写,,
所以一般都是地址右易一位,,,
具体还要看库是怎么写的,,dm642 和 pnx1500都是这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