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我的处理器为什么只能是21**,或者blackfin,能切换到sharc,tigersharc上吗?

楼主(2006-06-09):
各位高手:
    请问我的处理器为什么只能是21**,或者blackfin,能切换到sharc,tigersharc上吗?

网友(2006-10-14):
这是因为你的序列号就只是针对这些的,ADI管的很严的!

网友(2006-12-15):
不同的产品系列,怎么换?

网友:
需要购买相关产品的序列号

网友:
AD公司网站上有不同的VisualDSP++,针对不同的DSP。可以下载for Sharc或for TigerSharc的软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