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PCI总线用什么?

楼主(2003-09-11):
用什么元器件?什么封装?
3ks

网友:

你调出模板文件看看

网友:

画一个,几分钟。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ragonyoo在 2003/09/18 09:03pm 第 1 次编辑]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里面有原理图和PCB图,是在总线技术里

楼主:

多谢各位。
我已经从sywangc大虾的lib里找到了PCI封装。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