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CI的PCB板图问题?

楼主(2003-09-29):
请教各位:PCI的PCB板图,其尺寸大小是严格按照规范来的,还是可以根据你自己实际需要来定的?

网友:

一般根据自己的要求画就可以,比如你可以看到有的网卡特别小.

楼主:

I SEE,THANKS A LOT!!

网友:

不要太长、太高就行,机箱会放不下的

楼主:

不可能需要这么大啊,不过我用PROTELL99画的,向导里只有两种,一种长卡,还有一种是短卡,大小都是按照规范来的,你们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可以自定义大小的

网友:

用自己的lib,我觉得protel向导里的两种卡都不合适,尤其是长卡。

楼主:

能详细的说说吗?究竟是什么不合适呢?如果说是大小的话,在PCB图里可以改的。

网友:

主要是一些细节问题,有时会带来不便。举个例子,如果有标准的长卡,它的后部可能会被主板上的电容、导线等挡住,我用过一种长卡,6个PCI槽,只有一个可以插进去。

网友:

一个是可以改,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可能挡住的地方不要布线,机械层画根线,板厂会帮你切掉的

网友(2003-10-31):

长度有最小值,也不能太大,太大放不开,高度有最大值,元件的高度也有最大值

网友(2004-02-26):

pci spec 后面某章有详细说明;实际应用在尺寸上注意plug部分要足够精确

网友(2005-06-06):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小心点,

网友(2005-07-22):

拿尺量量

网友:

适合就好

网友(2005-11-08):

建议用PROTEL DXP,这个版本里面的可以◎◎◎

网友(2008-06-10):
没钱了,不好意思。。。

网友(2010-07-20):
有没有提供各框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