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C44脚封装的元件的座子叫什么?

楼主(2003-12-18):
如题,谢谢!

网友:

PLCC44座?

网友(2004-01-29):

DIP-44

网友(2004-05-16):

plcc44

网友:

有一些专门的外国公司做,你可以查一下,如
www.molex.com

网友(2004-12-01):

就叫PLCC44PIN

网友(2005-01-19):

明知故问

网友(2015-01-12):
这个的封装图有吗?怎么找?altium designer